PCIE显卡,不装驱动就没事,装驱动就花屏

楼主(2012-03-03):
,PCIE显卡,不装驱动就没事,装驱动就花屏什么问题呢求高手帮忙

网友:
典型显卡GPU问题

网友:
不是GPU问题就是显存问题,测一下

网友:
都说对了

网友:
显存的几率要大

网友:
用一款软件,很好用,burnintest。

网友:
首先排除兼容性问题,换台机子试试,不行的话再检查下16对耦合电容,显存降频,最后再怀疑GPU

网友:
做一下BGA就好了

网友:
不是主芯片就是显存。影驰的东西很正常。

网友:
影驰确实花屏的厉害

网友:
就是GPU的问题

网友:
加下GPU 可能性很大

网友:
gpu的问题多一点

网友:
看成色应该还在保修。还是去保修吧。

网友:
看看显卡背面的电感是否有掉件或者开路的,我修复了一块和你故障一样的。

网友:
做Gpu试一下

网友:
是不是显卡芯片用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gpu的问题  我修过一台笔记本 一装驱动就花屏的

网友:
怀疑掉件  显卡这样坏的好多

网友:
很像我的一块210的显卡,刷BIOS试过了吗

网友:
好像我手上出过的影驰都没问题过,几百片了。

网友:
影驰的好多都是GPU 我们修网吧 好多都是那样 一修就OK

网友:
是不是驱动的原因啊,有的显卡升级驱动以后就花屏了,在更新一下驱动就没有事了!

网友:
看来是GPU问题大些

网友(2012-04-06):
考虑一下BIOS问题吧?!

网友:
显存虚焊!!

网友:
GPU出毛病了,要不现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