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个路由wds桥接问题

楼主(2012-03-03):
我现在要用路由b来接路由a ,让路由b来起个中继作用,两个路由互填mac地址,路由a开启dhcp,路由b关闭dhcp ,路由b设无线密码,两路由信道调一样,路由a IP192.168.1.1 路由b IP192.168.1.2 是不是就可以了?我用笔记本收路由b的信号 是不是笔记本要设定固定ip 固定ip是多少?

网友:
路由器a也要设置密码,不需要手动ip地址,你的笔记本的ip地址是自动的就行了,因为ip地址由路由器a来分配ip地址,还有就是你的两个路由器是什么牌子的啊 ,一样的好弄,不是一样的牌子,有可能兼容性不是很好,有的还桥接不上。

网友:
呵呵,我还是比较同意楼上的说法,但是,有些技术性的细节,需要再深入讨论。总之还是顶了吧。加油啦。

韩国留学

网友:
环境:
1、最好是品牌和型号一样或者相近的
2、距离不超过30米
3、两个无线路由器之间无重大干扰源

设置

一、设置AP-1
    1、LAN地址默认
    2、 无线信道选固定的  如 6 13  模式设为 11bgn mixed  频段带宽 40MHz  不开启WDS
    3、设置加密方式
    4、开启DHCP

二、设置AP-2
    1、设置LAN的IP地址为同网段的不同地址
    2、无线信道选固定的  如 6 13  模式设为 11bgn mixed  频段带宽 40MHz  开启WDS
    3、填写AP-1的SSID  和MAC
    4、DHCP不启用

重启两个路由两次
查看AP-2的WDS状态是否成功

这个是我自己架设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