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芯片如果坏了会不触发吗?

楼主(2012-03-03):
充电芯片如果坏了会不触发吗?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 ... 9418&highlight=

网友:
你要先查一下有没有3V 5V啊 如果有的话应该是可以触发的  没有那就和充放电芯片有关系了。

网友:
充电和保护隔离电路有关,如果充电坏的。完全有可能连19V都没有,就会引起不触发,如果有了3V,5V,不触发,一般不会是充电导致的。

网友:
坏了,肯定会不处罚啊

网友:
肯定不会处罚的呀

网友:
现在的机器一般都要检测充电IC的,坏了加不起电的

网友:
要看和开机有没有关系了啊,没关心的话是可以触发的把

网友:
这个需要研究

网友:
不一定,要看和开机有没有关系,看具体情况

网友:
这个要看主板开机电路设计问题

网友:
多半不会触发

网友:
具体要说机型,还有坏到什么程度了,是不能充放电了,还是连隔离保护电路需要的信号都不能发出了,你不说明白就问,给你的答案会叫 你更晕菜

网友:
要看 图纸的走向,电池芯片参与保护隔离电路 就会 影响

网友:
以DELL的來說就有包含控制電路來控制電池端供電還是電源端供電呢!!
所以還是會影響不觸發的!!

网友:
会。因为一般充放电芯片会发出一个ACIN的适配器检测信号给IO。是触发的一个条件~

网友:
坏了,肯定会不处罚啊
如果有奇迹出现还有有可能能机的

网友:
老机型的充电电路一般是独立的,新机型的充电电路一般和保护隔离,待机电路都有关联,充电电路的损坏自然导致不触发,不过大多用电池能开机

网友:
会引起不触发的,

网友:
具体情况不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