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外接正常内接花屏、画面卡顿+菜鸟经验分享。

楼主(2012-03-03):
           坑爹的前天接隔壁一DV4,不显。拿下拆机上卡,果断内存不过,上BGA干北桥(因为客户说是在使用过程中一拳头打键盘上,挂了)接外接,到LOGO掉电。尼玛果断把散热片装上,不掉了,提示按F2~~~~~~~~
           固以为OK,装机试机,装到屏的时候我还又试了一下,OK!!!等所有东西装完之后开机!神马?尼玛花屏?而且还闪屏!!!!!!上图为证:

          上边和下边有点花屏,进系统之后更加花了!还闪屏!就感觉一直在自动调整一样的。画面会过两秒就上下跳两下,调整一下。画面调整期间画面、鼠标停顿,就是大概6秒一卡.一卡卡2秒左右的的样子吧................
          我没有好屏、只有师傅给我的一个闪屏屏,换上底色是红色的!而且也闪!也花!码片换了一样。
        大家认为会是什么问题呢?(尽管讨论,此机已经给客户了,接外接用........)
        我说明一下,显卡我重置了,显存我加焊了(但是我没有显存换、)
      我认为不是显卡,也不是显存,应该还是屏~~~(此机也是LG的屏)  理由是:外接正常,而且还可以跑3D什么了.....我想应该可以排除显存了吧?  显卡的可能性也不大!(个人看法)
       上3D图、自曝图:

  o(∩_∩)o 哈哈、自曝一下!
  .....................................................................分割线.......................................................................
                                         再来分享一点属于菜鸟的经验方法!!!求加分!!!!
       很多新手还在为HP头子看不到电流而烦恼!包括我!虽然论坛已经有大神发了制作方法。苦于我们基本功有限、做不出来、又是串电阻,又是接芯片的。我这样的初中文化,菜鸟级别的真的不好做。
       懒人有懒办法!教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菜鸟看好:首先,接机要把原装电源留下.....有人要说了,原装电源又看不到电流留着干嘛?   .......无语              接下来你拆机之后,把插主板上的电源接口排线把红线拔出来,(不一定是红色的)接口处貌似有三个电压:19v    6v多吧?  2点几V吧?   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这样的。   你只要把19V拔出来!然后把你的可调电源19V接到此处不就OK了?????......(地线也接主板地线上)
        简单吧?这样就不用为了那两个电压去串电阻,飞芯片了。感觉有用的加分~~~
   给力的再把我以前分享的取芯片专用镊子搬出来....
由于我使用中感觉很给力,但是发出来的评价却不一,难免感觉你们太小看了这把镊子了.....此镊子取芯片、除胶、轻松自如~~~

   此镊子有人说不实用,随便一把镊子就可以取下!但是我想说的是,此镊子取芯片时不会推动芯片,导致周围电容电阻移位!只要你把下面磨薄!0.5锡珠亦可以轻松插入取下!
       还有个作用就是芯片四角除胶!风枪对着,镊子插入,左右一动,轻松去除!!!!!!
   各位看官、感觉怎样?   有用到的求加分~~~~~~~

网友:
原来沙发是这么的舒服啊

网友:
这把镊子好犀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