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TFT19W80P / 993S 显示红色

楼主(2012-03-03):
TFT19W80P 993S显示红色,本人没有修过这样的故障。不知道如何入手哦。请示高手指点思路。qq:938522149。在重庆

网友:
d顶顶.以前好像遇到过.没等研究出来客户就拿走了

网友:
偏色一般都是驱动板的问题,看图上你是换过驱动板还是偏红色,有可能是HX8936出问题了,检查下周边的元器件。

网友:
别接背光灯管    用手电照下屏幕看下    看看正常颜色 正常不

网友:
正在研究中。希望不大。应该是属于图像差色。rgb只有红。接口跑线直达hx8836-c大芯片了、。修屏没有修过

网友:
修过一台一样的问题。是屏的主芯片坏了。换一片OK。测试了两天叫客户拿走200元收下。

网友:
看情况应该还是屏显电路问题了  那个还真不好修

网友:
我遇到过,是一根灯管老化

网友:
换个屏芯片看一下吗

网友:
   红屏..  排除灯管的问题了吗? 排除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先点下灯管看看,再红的话就是屏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主芯片坏了

网友:
这种红屏明显不是灯管造成的,如果灯管造成的红屏,红到这程度的话,高压保护了.
如果是改通用板后才出现这样的话,重点检查VGA转接头,VGA线,是否有断针,如果原装的驱动板也这样颜色,估计是屏的问题多~~~~~

网友:
这种偏色不是rpg少了的偏色 可能是屏的问题大些

网友:
肯定是屏上的问题!看大芯片周围的小电容有没有坏的,没的话换大芯片肯定好!

网友:
可以肯定 的是一定是屏上的问题、不是灯管。但是公司没有芯片更换测试。报价修屏200块。客户 不接受啊。本人技术有限。没有得出最后的结果。希望大家理解。谢谢大家的言论。祝大家事业宏图大展

网友:
先确定灯管有没有问题,,,,灯管没问题?!
确定驱动有没有问题,,,,,代换没问题?!
屏坏了嘛,,,,,,,,,,屏坏了?!!!
屏咋修?

网友:
换掉那颗大IC,,,,好了?     收钱

网友:
没好?   ,,,,,,,退机,,,,,,,,

原来CTRL+Enter  是回帖,,,

一个回复发了三次,,,别扣我分

网友:
呵呵  驱动板主芯片的可能性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