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所末有的联想C467郁闷

楼主(2012-03-03):
接一联想C467本本,客户说开机状态下,手拍一下C壳左下角会关机,亲自试了一下果真如此,初步诊断可能碰到地或者电原头松动,外设全部取掉,问匙依旧,拆出主板接可调电源待机O.O11,开关触发电流1.2屏慕显示了,用手拍主板左下角位置,没有关机,其他位置也拍了几下,轻轻抡高主板随手放下也不会关机,判断主板没有问题,然后把主板装进D壳后,接可调后,开机屏显示了,用手拍左下角,顺间里屏,电流回到o.o11,有待机说明19v电压正常,反复试了五六回,裸板不会关机,装在D壳后会关机,电流也是o.o11,所以拼命在找是不是下面接地了,仔细看了半个小时没有啊,然后不放心主板下面用绝缘胶布粘上,再放到D壳后开机问题依旧,反正搞了一个下午没搞好,碰到鬼了!….高手们有何看法?

网友:
看下主板那个芯片虚焊啊

网友:
还是哪里短路了,排的时候就接触不拍就没有接触很正常的

网友:
是休眠还是掉电啊?

网友:
螺丝松了没有拧紧?

网友:
肯定是哪里碰到了,短路保护了,我装过一台机器(忘记型号了),不装C壳没事,装了之后就不触发,后来仔细看了一下,有个地方短路了,引起电压不正常

网友:
今天修了台神舟进水的机器,最后修好显示了,装上机器就不显示了,最后发现无线网卡坏了引起的,楼主多多留意一下,终会有所发现的

网友:
一般这样的情况就是那里短了吧,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打上绝缘就好了!

网友:
我见过死机是D壳故障的你试一吓

网友:
之前有遇到一个是键盘下面的金属碰到。不知道你有没有下键盘。。c467 安装应该是d壳最后安装的。d壳好像也没有金属。。

网友:
先加焊3v5v待机芯片看看,或许南桥虚焊的比较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