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ORE对地阻值40几 插12V4PIN起保护 怎么都查不出来!

楼主(2012-03-03):
VCORE对地阻值40几 插12V4PIN起保护 怎么都查不出来!该拆的都拆来试了 VCORE到CPU一边的对地阻值40几 就差一些贴片电容没拆了试!麻烦各位师兄指点下
cpu

网友:
如果478的40正常。
12V插上就保护。上管、16V的电容坏都可能。
如果屡烧上管,换电源芯片/驱动芯片
同意楼主:
5.0
点纸维修
同意楼主:

网友:
上次我修了一张主板和你的差不多 插上4PIN就保护 上下管 电容都拆了感觉还是短路 找了很久没有找到原因 最后放弃不修了 把所有拆下来的都所有的还原 结果一试机 好了 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哈哈

网友:
小电容都拆了吗?经常忽略这些小东西

网友:
这种情况也遇到过啊,不过都没解决,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