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P4G800-V图纸

楼主(2012-03-03):
求华硕P4G800-V电路图。主板不加电,不触发,短接绿线无CPU电压,按下复位键风扇转一下就停,检测卡显一下00就灭,求思路

网友:
这种机器都是通病来的,都是烧CPU供电,主要把CPU供电主控跟烧掉的那组MOS管还有次控一次更换就OK了

网友:
只有點位圖,湊合湊合

网友:
我有个也是这样的问题!不插U的时候可以上电!一上U风扇转就停!可是没有上U的时候测U的供电正常!

还有一块上电风扇转可是不跑码的!请师傅指点一下!~73

网友:
不上U也不能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