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蓝宝石4860显卡 花屏

楼主(2012-03-03):
       蓝宝石4860显卡昨天突然花屏了,不规则花屏,但能看见进系统,换了显卡就没问题了,确定是显卡坏了,想请教一下这个一般是哪里的问题,是不是显存烧坏了,我仔细看了一下没有掉件和明显的元器件损坏,如果是显存坏掉了,一般的维修费用是多少钱?还有维修的价值吗?谢谢

网友:
GPU虚焊,加焊GPU

网友:
  那个测试软件比较高...目前还没有3850的到有.....

网友(点评):
早就有RV770啦

网友:
修的价值很高,但我也没有这个软件,不知是谁有.

网友:
也可以直接卖给我们这些R,让我们自己修的,呵呵

网友:
GPU跟显存都有可能的,楼主可以尝试着在开机的时候分别用力压下GPU跟各个显存颗粒,看下是不是GPU或者是某个显存颗粒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