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ITEON(光宝)代工电源图纸

楼主(2012-03-03):
求LITEON(光宝)代工电源图纸,电源印刷线路板型号是:PS-2461-1C

网友:
能找到IC应用电路图就不错了。

网友:
电路图不好找的  就像楼上说的 找到IC的PDF 就差不多了

网友:
但电源很复杂想仔细研究研究。发个找了很多天仅供参照的方框图给大家看看,看得懂这方框图的高手请指教一二啊,实际电源比上面这个电源还要复杂的多改天发个图片给大家看看。

网友:
写出故障及电源用的IC组合,一般的故障大多帮你分析可能的原因,基本解决了

网友:
看电路图 这个电源做工不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