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功率三極管若有不良,用電阻擋量會呈現無限大或短路嗎

楼主(2012-03-03):
例如2SA1048 2SC2458等 這些三極管容易有不良嗎,請指點謝謝

网友:
有些三极管,内部加了电阻,我们在测量的时候阻值就是无穷大的,一般三极管不良不是直接烧坏的都不好测量,只能更换去尝试

网友:
一般 多会出现 明显短路现象,比如两脚相通,阻值偏低。

网友:
三极管出现故障时一般都是击穿(阻值小),开路的较少;若不良,会是阻值变化,不容易用万用表直接测出,但通过电压可以测出其工作状态,代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