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222EL1SB电源板无12V

楼主(2012-03-03):
飞利浦222EL1SB电源板无12V查了半天查不出什么原因

补充内容 (2012-3-4 11:12):
无法编辑帖子?

网友A:
有5V吗???  查开关变压器12V绕组是否通的。

网友B:
12v的整流管换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5V吗???  查开关变压器12V绕组是否通的。

版主帮帮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的整流管换过没?

这里吗

补充内容 (2012-3-12 19:40):
4个二极管和绕组好像都是好的,,我拿了了好的对比量了下..没找到原因

网友(点评):
大哥,你画圈的地方是开关管

网友(点评):
查图下面的4个大二极管看看。

网友(点评):
没12V输出整流管如果没问题 一般都是绕组出了问题

网友:
看一下了那应该有5V了

网友:
看看12V对地是否有短路

网友:
5V有..12V没有短路啊

网友C:
应该是反馈电路出了问题,仔细查查

网友:
有可能是后集有短路。我今天就修到一台宏基的也是LED的。

网友D:
把  高压两根线 拆掉   看看有没有12

网友:
把整流12V二极管拆掉,看瞬间是否有电压出来

网友E:
这不是有个保险丝吗。看看有没有烧掉。
如果烧断了,得查一查后级有无短路再把保险丝换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不是有个保险丝吗。看看有没有烧掉。
如果烧断了,得查一查后级有无短路再把保险丝换上。

这个是电感,保险我都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  高压两根线 拆掉   看看有没有12

没有高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反馈电路出了问题,仔细查查

反馈是那一块

网友:
反馈回路应该没事吧

网友:
一点头绪都没有,怎么办啊?有没有替代的板子,这个板子买不到

网友:
实在没招了改了灯线小板解决

网友:
是否是开关管的问题啊

网友:
这块板子坏了~

网友(点评):
没12V和这里好像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
      同一个变压器如果只有5V没有12V,只要12V的整流是好的那12V一定是存在开路,或者是变压器绕组中间断线!没有开路和断线那一定就是整流坏了!绝对不会有其他的可能。
      我看到很多人都说短路,开关电源如果次级短路的话那么初级要么烧毁要么就保护,不管初级烧毁还是保护次级都不可能还会有5V出来,人家这里明明就有5V,所以大家不要误导。

绕组好像也是好的..可惜旧板子被拿走了..不然按你们给的方法试试
同意这个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