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MRST#信号3.3V正常吗?

楼主(2012-03-03):
接入电源过会就3.3V不变了

网友:
在没触发前是不是应该为0V?
如果是,那造成此信号异常的原因有哪些?

网友:
触发时KBC-PWRBTN#跳变导致PM-PWRBTN#跳变,但PM-SLP-S4#一直为0V.大家有什么看法?

网友:
rsmret是个低高低的跳变!

别误导人啊

网友A:
为高是正常的啊,别纠结在这里了,查别的地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高是正常的啊,别纠结在这里了,查别的地方吧

噢,那PM-SLP-S4#待机到触发都是0V.此脚阻值并无开路短路,桥已加焊过。
HM55损坏的可能有多大?

网友A:
是DELL的本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DELL的本吧,呵呵

索尼I3的小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