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加焊显卡,不能开机也不能关机

楼主(2012-03-03):
          今天接到HP V3000的本本,开机,点不亮,代码跑过内存到显卡,过不去了,一看就知道是显卡的通病,拆机,显卡是GF GO7200-N-A2.第一次加焊显卡,助焊膏也不打,感觉珠子不是融化得很好,第二次加了一小点助焊膏,加焊,冷却,上CPU,内存,测试,直接点亮,然后拆开,自己加散热铜片,慢慢的把整机都装上,插电,按开机键,没什么反应,挺郁闷的,在拆开来,开关机的线既然短了2根,焊接上,装机,测试,还是不能开机,直接把BIOSS电池拔掉,插电,电脑自动开机进系统了,但是就是不能关机。想想是不是开关线没接好,拆下来测试,一切正常,难道是显卡不行了吗?记得以前也是做海尔T68的显卡,也是不能触发开机,最后是换了个显卡芯片就好了,这次不会又像上次吧,有点惨,有遇到这样的情况的吗?你们怎么就解决的。

网友:
DV3000的开关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唉,找了以前的的记录,感觉还是这显卡的多,这个总结的很好
HP显卡门终极解决方案

HPDV2000 V3000系列常见问题:开机不显示,有报警,屏闪,花屏,分屏(屏幕分为四块或是好多块),有时能开机有时候不能开机,以上问题确定为显卡坏,也有及个别屏闪故障是因为所用LG屏引起的。显卡问题现在已有最好的解决方案。原DV2000 V3000 系列945独显的机器,原机显卡GF GO7200-N-A2可用GF GO7300T-N-A3代替,原DV2000 V3000系列 965独显的机器,原机显卡G86-630-A2可用G86-631-A3代替,原DV2000 V3000 GO6150显卡的机器,暂时没有替代方案。由于所用显卡都为显卡门以后NV再生产的芯片,经实际维修后3D测试,证明更换新版显卡芯片后,3D连续测试时间可以达到6小时以上不出任何故障(由于工作时间限制未作更长时间测试)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09291-1-1.html

网友:
开关没连接好。

网友:
不会是吹到其它芯片了吧!!!

网友:
拆机重新测试了一遍,真的是开关那线没接触到,刚开始焊接的时候,3跟线都焊接完好,测试都通了,然后用棒棒胶附上,可能不小心,又把中间那根搞脱了,唉,杯具,差点要换显卡芯片了。

网友:
告诉你,科学的东西来不得半点虚假 。

网友:
怎么看上去像系统问题啊/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刷一下BIOS呀!

网友:
嗯  做什么都要仔细啊啊

网友:
小心在小心不然就要杯具了

网友:
关不了机???    先刷BOIS看一下吧

网友:
注意安全,,安全第一,
马虎一点,人民币就飞了,,,

网友:
显卡短路了,估计就是这个理
前天加焊个T60的显卡,加完后不开机了,就是不加电,查了下,竟然一个12K的电阻变成4M了,邪门不

网友:
值得引起关注,修笔记本就得要细心细心啊,不然得不偿失,付出更多!

网友:
      细心最重要啊

网友:
应该是LZ开关线没有接好吧

网友:
维修的时候要细心哦,不过楼主的显卡没换不知道能撑多久哦

网友:
最后还是好了

网友:
你们都不换显卡啊?我还真的很少加焊,都是换改良的多

网友:
呵呵 恭喜你还是修好了 汗可流了不少啊

网友:
维修的时候一定要细心的,焊了显卡不能显示了不一定就是显卡的原因,还容易因为不小心引起其它故障,碰伤,焊桥都可能

网友:
技术和科学一样,来不得半点马虎啊。

网友:
有时候能亮的机器修到不亮或是不通电还真是一身冷汗。

网友:
最好就重新做过显卡!5加助焊膏就直接加热显卡有可能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