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20S雷击求高手解围

楼主(2012-03-03):
一6520S的机子拿来待机0.23  雷击 网卡坏 南桥坏 换之 待机0.3正常 3V  5V也出来了不触发 换了I/O(1070-nu)可以触发了 但是有个严重的问题 通电测CPU电压 0.95正常内存1.85正常 电流跑到1.02或0.95 掉电不捡内存 ,过了几秒自动触发 CPU电压 无  内存电压低至0.65 保护 电流只跑到0.40 测其它电压均出来, 此时素手无策,想请问一下各位高手 这种情况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会不会是北桥坏了?内存电压只有0.6V时 51124 的7脚V1.8_PG没电压

网友:
补充一下 拔掉电源重新接上 内存电压 CPU电压都会出来 但是断电就不行了

网友:
BIOS刷了一样、。。。

网友:
补充一下当CPU 内存都没电压的时候LM3393的 3脚 电压为0V  5脚电压为0.4V

网友:
考虑南桥也不能考虑北桥啊。雷击的一般都是先挂南桥的。

网友:
看看南桥到网卡那里是不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