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畅游人 台式机PCI插槽问题

楼主(2012-03-03):
   今天接一客户机   说不能上网了   网线 插上去 显示打叉  显示网线没插上  重装系统故障依旧  进设备管理器 看 网络适配器显示正常   进BIOS看 网卡是启用的  最后没办法  只能给加PCI网卡   可是接连换了好几个牌子的网卡  电脑都不会发现新硬件  设备管理器没有多出来的网络适配器  PCI插声卡 也一样 不会出现  哎 高手们 说说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装个USB的试试。

网友:
USB网卡不行吗?

网友:
插个其他PCI设备上去 看看能不能认识判断一下问题

网友:
USB的可以啊 但就是不明白 PCI为什么不能用   USB的可以用的

网友:
把板载的网卡拆了应该就可以加PCI的了

网友:
应该是板载的网卡坏了引起的

网友A:
应该是集成网站损坏后,某个pci总线被短路照成的,还是把网卡芯片吹掉吧。如果闲麻烦,就用个usb的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集成网站损坏后,某个pci总线被短路照成的,还是把网卡芯片吹掉吧。如果闲麻烦,就用个usb的网卡。

还是 吹了网卡方便 希望不是南桥的问题 谢谢你 我明天吹了网卡试试看

网友:
没有看仔细  可以尝试把网卡芯片取掉  插个PCI设备上去看看能不能识别   也有可能是是那个网络臭虫的问题 加焊一网络臭虫

网友:
今天把板载的网卡 吹掉了  焊盘也清理干净了  抱着一丝希望  可是还是发现不了新硬件  晕 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我仔细看了主板上  也没见有什么跳线可以控制PCI的啊  难道有开关控制PCI的  我还没碰到过

网友B:
换个PCI接口试下,

网友:
网卡和PCI插槽是并联的关系,最新主板才分开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PCI接口试下,

总共三个 PCI早就全部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