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保护电路去掉后,触发无反应?

楼主(2012-03-03):
S5_ENABLE (KBC)         3.3V
5V_S5                           5V
3D3V_S5                       5V
RSMRST#_KBC             3.3V
LAN_PWR_ON              3.3V
KBC_PWRBTN#       触发时有3-0-3跳变
PM_PWRBTN#         触发时有3-0-3跳变
关键的时候到了PM_SLP_S4#从待机到触发始终0V,南桥晶振两脚波形也已正常。大家说买个桥换上去修复的几率多大?

网友A:
CMOS电池电压正常吗,南桥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换桥修复几率在8成,

网友:
时钟测过,复位不知测哪?现发现八脚BIOS供电无,第一脚也无电压。BIOS不参与触发时是这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CMOS电池电压正常吗,南桥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换桥修复几率在8成,

时钟两脚波形正常

网友:
之前是公共点电压不停跳变,去掉保护后,待机0.01,各项检测无异常。按开关键KBC_PWRBTN#和PM_PWRBTN#有跳变,电流无任何反应。

网友A:
待机时BIOS无供电电压那它就没参加触发,把南桥压住开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时BIOS无供电电压那它就没参加触发,把南桥压住开机试试

压过也加焊过,无任何反应。

网友A:
你测下EC上的ACIN,BATLOW,LID.这三个电压,如果正常那就换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测下EC上的ACIN,BATLOW,LID.这三个电压,如果正常那就换桥吧

此IO的ACIN为低电平有效,测量为0V
至于LID和BATLOW找不到相关脚位。

网友A:
还没搞好吗?那三个电压分别应是3.3 1.5 3.3v如果不正常不能开机,如果找不到相关脚位就换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搞好吗?那三个电压分别应是3.3 1.5 3.3v如果不正常不能开机,如果找不到相关脚位就换桥试试

今天休息,明天去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