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不触发,求思路

楼主(2012-03-03):
待机电流0.02A,按开关没反应,各位高手说说维修思路吧,请尽量全面点

网友:
这样怎么告诉你 先告诉你待机都不对 看下东芝吧!

网友A:
貌似有短路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有短路 。

如何判断有短路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怎么不对?请明示

IBM的正常是0。03  你的0.02  东芝上应该有电压没出来吧

网友:
0。02待机不对 正常应该是0.03的 你查查1631  3V 5v有没有

网友:
查东芝的所有供电吧  还有在查一下MPG这信号

网友:
先看有没3V 5V啊,再看开关有没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