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溃崩溃,CPU没复位,只有0。25V

楼主(2012-03-03):
现在修到一个DELL1555的板子,CPU无复位,只有0。25V,PCI 复位是有的,PLT-RST也是有的,就是没有CPU复位,是PM45的北桥,量了一下北桥边上的电阻电容,没发现什么情况,北桥也换新的一个,CPU复位就是出不来,请大哥们提一下意见啊,这种情况要怎么搞啊,

网友:
量下LPC总线 有没有跳变。如果没有。只能换个南桥看下了。

网友:
PCI的复位都有了应该不能再考虑南桥了 你测一下北桥时钟正常的话 还是考虑CPU座吧。

网友:
我修过IBMX31`复位0。25。是CPU复位的一个电阻一端虚了。

网友:
换南桥 查下时钟电路

网友:
我与到没有复位的,我就老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