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跑92、A2深度维修一例

楼主(2012-03-03):
联想Y450跑92、A2深度维修一例
这类故障不少,很难入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免得走弯路。

芯片组:GM45+N10P-GS-A2(显卡)
板号:DAOKL1MB8GO
REV:G
CPU:P7350或者T4200  内存:DDR3
EC:IT8512E
主板+充电小板+显卡电源小板
这种Y450有好几种芯片组:
PM45+N10P-GS-A2
PM45+GT240
GM45
GM45+N10P-GS-A2
机器故障为电流跑到1.12A左右,然后慢慢上升,1.12、1.13、1.14.。。。
上家换了南桥,故障依旧
这里有部分不重要的过程我就不说了,也是耽误 大家的时间
维修过程:
测主板所有电压均正常
测显卡小板PQ1的+1.8V也正常
测CPURST#有一个漂亮的波形
测内存脉冲没有
测内存SPD没有
估计没有检测到内存
上诊断卡跑码,跑92,有时跑A2,诊断卡就没跑几个码就停住了
到网上找bios刷,刷了第一个不开机,刷了第二个故障依旧
检查北桥的所有补偿、参考及偏置电压均正常
准备换北桥,想想没那么简单,网上那么多都是这样,还是不能换
还是慢慢查吧
查到Q28、Q29的时候
发现Q29的3PIN有一小段脉冲,1PIN有时也能量测到一小段脉冲。而Q28的3PIN有时能测到一小段脉冲,而第一脚怎么也测不到脉冲,上面的电压均正常为3.3V,量两个1脚到内存也是通的,想来想去肯定是这个三极管坏了,索性用镊子把Q28的1PIN与3PIN一夹,开机,电流一路小跑,1.2A、1.12、1.24、1.43、1.18A联想的画面出来了。反复测试,都没有问题了。搞定。

网友:
为什么落款名为会飞的鱼,楼主转来的东西也敢在这里卖??

补充内容 (2012-7-9 17:29):
还点评你妹啊,都还这么久了,操,搞得我天天看提醒

网友(2012-07-06):
有示波器就是好呀 有的时候电压正常 都不好测了 波波一亮剑 杀无赦 。
可以可以

网友:
首先支持一下楼主的技术 想请教一下楼主 再刷BIOS无果后,查到的Q28,Q29的维修思路能教一下嘛,还有PDAT—SMB和PCLK _SMB这两个信号是什么信号?谢谢

网友(2012-05-06):
楼主有证据吗?

网友(2012-03-03):
原不是这样,我也分了,也想赚!

拂泪飞花 -10 严禁灌水

网友:
精典案例,支持楼主。

同意楼主: 4.6 反对楼主: 5.0
我还没到这个程度,学习了

网友(2012-07-14):
支持楼主

网友(2012-03-03):
还这么神秘啊

网友:
呵呵
免得大家走弯路

网友:
这是什么精神?这是专门利己的精神。

网友:
什么 都要钱我还是存起来下图纸吧

网友:
请问  北桥的补偿是怎么会事啊

网友:
楼主说Q28 1PIN 和3PIN电压都是电压3.3V   那 和连接时候之后的3.3V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测内存脉冲没有”这个内存脉冲是什么信号啊????还有那个SPD是波形还是3.3V呢???谢谢楼主解答!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  维修思路  是什么呢  怎么一下子就找到病灶了   LZ路过

网友:
下次碰到我也会了

网友:
Q28 不是三极管吧 是MOS管场管

网友(2012-05-06):
N MOS。。。不过这里是一个信号。。。系统管理总线的时钟、数据。。

网友(2012-03-04):
楼主分析很仔细啊,学习了

网友(点评):
认真学 别走弯路

网友:
高手!   隐藏的够深....
这种故障我就修不了....

网友:
用示波器真的能解决很多问题

网友:
Q29连着CG_DAT SMB,是SMB总线的数据线?连向哪里??

网友(点评):
没有图纸就u知道哪里 你下张图纸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具体是管子坏了还是 管子的信号没过来。?

网友:
原来92 A2也是读不到内存呀,学习了,谢谢了

网友(2012-07-09):
看92 A2有什么用啊 要用示波器测过 根据数据才能知道信息明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