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19寸方屏液晶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2-03-03):
客户拿过来时,电源板12到5V之间一个7V稳压管穿了,导致12V电压偏低,驱动板电源灯老闪,黑屏,因为手上没有7V稳压管,就直接把电路给改了,将12V到地和5V到地的稳压二极体去掉,7V稳压管找了个2K电阻代替,测输出电压正常,接上机OK,烧了两三个小时没问题就叫客户提走了,过了没两天,客户将机提回来说又不行了,经测试发现电源一体板上的高压部分4606坏了,找不到4606,搞了个4542换上,现在情况是,接上灯管,高压包滋滋响,电源已找到元件修好了,换个高压条OK,此高压板升压包,高压电容都换过了,请高手指点是什么问题 ,主要想把这块板修好

网友:
妈的,搞定了,原来是高压部分12V供电滤波电容导致,换两个大点的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