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3280时显时不显

楼主(2012-03-03):
      宏基3280,故障:有时显有时不显;客户说在系统里有时下载东西会自动关机;

接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5,按触发0.05→0.50→0.98,停住不显;

有时开关开关多试几次也能开,有时关闭后立刻开也能开机显示,但大多数时候是显了后关机再开电流到0.98不显;

用CPU假负载量,CPU复位、PG等都正常;

没有方向了,请高人指教。

补充内容 (2012-3-4 20:02):
的确是显卡的事,加焊后OK,谢谢大家了。

网友:
不显的时候用示波器跑数是档到哪呢??
还是就是不跑数

网友:
应该是显卡不行了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