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路是如何工作的,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2012-03-03):
请教这个电路是如何工作的,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可能使稳压的吧!!     楼下 指教啊!!

网友:
降压电路。5V 降成3.3V。

网友:
431内部的参考电压是2.5V,可以计算出MCU那里的电压是3.4V。MCU_VCC=2.5*(R403+R404)/R404

网友:
mcu_vcc=2.5*(10+3.9)/10=3.475,实测会比计算值低一点.

网友:
学习了,我没有看懂...

网友:
Q401线性稳压,,

网友:
mcu_Vcc应该是3.3V吧

网友:
5V供电输入.通过Q401得到稳定的3.3V MCU供电电压~~~~~~~~~

网友:
有两下子学习了

新安江 -4 严禁灌水

网友:
不好意思,开始时计算错了。已经改正。

网友:
DSUB_5V或CMVCC电压过来,MCU_VCC输出稳压3.3V

同意楼主,,,若再加上计算就更完美了

网友:
这是液晶显示器主板电路一部分吧?应该MCU供电产生电路吧。MCU是液晶主板的主控芯片,由MCU_VCC供电,U402是精密稳压电路,R403和R404组成分压取样电阻,反馈给U402,使Q401输出稳定的MCU_VCC.

网友:
MCU_VCC和CM_VCC(图纸上标为3.3V)都是3.3V,只不过是MCU_VCC是CM_VCC经过稳压后的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