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2s开机报错checking nvram

楼主(2012-03-03):
手头一故障本:华硕x82s开机报错checking nvram死机按键盘无反应,强制关机按f2进bios提示密码,最小化测试,更换内存,cmos电池放电故障依旧。网上查找得知:CHECKING:检查
NVRAM :非易失性随机访问存储器 (Non-Volatile Random Access Memory),是指断电后仍能保持数据的一种RAM。 分析故障可能是bios检测某硬件有问题报错死机,或是bios程序本身损坏导致,由于已经进行了最小化测试,所以怀疑bios程序损坏,找出编程器刷新bios,问题解决。分享一下,希望给遇到此问题的朋友提供一种解决思路。
      有没有高手分析一下bios程序损坏的原因,或者有遇见此故障却不是bios损坏而是其他故障的情况,大家分享一下,共同提高

x82s

网友:
此主板bios芯片型号是MX-150 25L8005,一个比场管稍大的八脚芯片

网友:
还第一次见这样的现象。记得了。下次遇到就知道刷一下BIOS。

网友:
越来越多的机器,BIOS出错,这个为什么呢

网友:
华硕只要设置了CMOS密码的,然后用万能密码破解后的都有这个毛病,进BIOS直接用U盘刷下BIOS就好

网友:
如果有密码却忘记如何进入怎么刷bios,我试过这种情况下无法从u盘引导刷bios,所以才用的编程器,你有好方法吗,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