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显示器偏黄解决

楼主(2012-03-03):
今天接了台优派显示器,故障是偏黄的,心想一般都是三基色不正常引起的。于是给客人报价,让客人留下机器来修,让他迟点再来拿。拆机检查,我晕,VGA接口的三基色正常。于是上网查了下资料,论坛上有人说进工厂模式恢复设置就可以了,我又按照那样做了。进入工厂恢复设置故障还是一样。唉,有点头疼了,拿着驱动板看了又看,看到VGA接口附近的电阻电容好像没什么锡一样了,于是就加焊了下这些电阻电容,上电试机。哈哈,漂亮的图像出来了,颜色显示正常啦,无意中修好了这机器,虽然自己不名字为什么加焊下这些电阻电容就好了,但是还是感到无比的开心啊。发给大家分享下,希望有时候可以帮助下大家。

网友:
黄色是缺蓝色,应该是B基色线断线

Yy.
那我怎么测量VGA接口的一二三口阻值都一样呢,都是93

网友:
如果是开路引起的缺色,三基色对地打阻值应该可以量出来的。。。

网友:
都是按自动调节,如果自调节过程中,色彩正常,可以进工厂模式修复一些,还有些是24C附近电路和24C本身损坏,

网友:
步骤是对的,先恢复出厂设置,无果;就是三基色缺相,检查相应线路就成。

网友:
我以前遇到一个 也是偏黄、但后确定是屏的问题,现在那个屏都还在、追问楼主、可以有什么什么办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