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400自动触发0。38A

楼主(2012-03-03):
今天我碰到一台HP NC6400的机子,945的桥,ATI的显卡,拿到手上是,插电自动触发,然后电流到0.38又掉,然后,又自动上电流,这个不确定他触发没有,因为我量了除了3V。5V外,一个电压都没出来,那电流又有那么高了,一个电压没有,各路电压都有量过没有短路现象,现在有点模糊是不是开触发了,掉还是没触发就掉,IO换过,南桥拆了还是原故障

网友:
是短路了吗,有点想不明白

网友A:
修东西不能凭感觉拆东西.你这个就是个15v沒出来.导致全板无电.

网友(点评):
是19v吧,好像没有15V

网友:
查VIN供电看看有没有

网友B:
直流输出3.3v/5v有没有送出去啊!?

网友C:
隔离电压过来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隔离电压过来了没??

过了啊,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流输出3.3v/5v有没有送出去啊!?

送出去了呀,现在就是模糊有没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东西不能凭感觉拆东西.你这个就是个15v沒出来.导致全板无电.

VDD15吗?

网友(点评):
你这个有可能是板层出问题。可以直接把电路断开,外接几个元件改一下。我以前碰到两台这样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东西不能凭感觉拆东西.你这个就是个15v沒出来.导致全板无电.

我查图纸怎么怎么就找不到那个15V呢,能告诉一下,这个会宝的电路这个电压的名字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