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主板不开机,强行加电跑码开机正常

楼主(2012-03-03):
今天接一客户主板说不开机,一看是一个845的板,测试后发现触发后没反应,怀疑IO83627GH的开机电路有问题强行加电一看跑码开机也正常,二话不说就换了个IO,以为就些搞定;通电一试还是老样子。跑电路一查发现IO的7X角忘记了于电源的14针通过一个三板管相连,以为三板管坏了不能把14针的电压拉低,就换了一个,结果还是一样,再查==发现IO的这个角通过一个电阻于南桥的5V供电相连。我试着用摄子把IO的那个角于地短接,加电了,松开摄子也不掉电,但是不跑码,接着又触发了一下开关跑码了也开机了,再触发开关也可以正常关机,我晕了,小弟不才,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望大师们给分析分析!

网友:
小弟在线等!!!

网友:
从开关针开始查。845好修

网友:
开关针到IO没问题,就是IO到14针电压不拉低,不开电

网友:
68-67-73-72
连接开机其中一脚--到南桥--南桥将slp#至高--连接pson

按照这个顺序看看吧,不要盲目换!

网友:
按照不触发的条件 一个一个的找 问题就在其中

网友:
不管怎么修机器!只要能让机器亮起来,就是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