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41开机正常过一会掉电

楼主(2012-03-03):
今天接到客户一个联想天逸f41开机正常,但是过一会掉电,怎么维修,求助。

网友:
掉电的问题可不好修特别是亮机后掉电就特别不好查了 你先把所有的外设全部拆掉看看还会不会掉电了。如果还是掉电那么肯定是主板的问题了,你先测一测是不是保隔负载问题,测测各个场管有么有导通了但是G级没有电压这样的场管会造成负载掉电。

网友:
掉电的机器是很让人头疼啊!

网友:
你机子才开看了嘛      风扇有没堵塞  有没进水   你先看看或者你已经拆机了也在论坛上写出来 以便别人好帮助你

网友:
请问楼猪,对每处电压阻值是否是量正常。很多阻抗不对也能显示。

网友:
不上内存会不会掉电?

网友:
引起掉电的原因很多,散热啊虚焊之类的都会发生你这样的情况。只能慢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