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灯管

楼主(2012-03-03):
今天给一个笔记本换灯管,但是换完后,屏的下方有一小片发黑,是什么原因,求助。

网友:
屏问题吧,是原来就有了

网友:
是纯黑还是有些暗?纯黑屏坏了,暗的话应该是灯管有问题,再换一条呗,常有的事

网友:
有地方漏光了吧
   或许灯管短了..?

网友:
呵呵,灯管不到位咯,黑的地方短了一点点。

网友:
有漏光吧.也有可能是屏坏

网友:
换灯管不小心会弄坏的,。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漏光,建议在那一片灯管部位蒙上锡纸试试,还有啊,换屏灯管不用整个屏都拆开

网友:
屏换坏了吧。

网友:
灯管漏光啊。。。。。

网友:
是没有上好吗

网友:
是不是自己没装好呀

网友:
灯管有问题吧

网友:
漏光了,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把两个角包好就行了

网友:
报好啊就好

网友:
发张图片让大家看看 清楚点 应该是没装好吧

网友:
应该是没装好的  有漏光的地方  有时候热缩管太长   屏下面的两角也会有点暗

网友:
漏光,楼主有用热缩管包好两头么

网友(2014-07-08):
楼主载图上传   可能你没安装好  细心再安装一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