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350-55AP 3.3V 5V 低 求助

楼主(2012-03-03):
就是题目上的这款电源  输出12V正常  5V只有4V    3.3V只有2.5V   从主变压器来看  5v和3.3v 是同意个绕组出来的 短接启动还有兹兹的声音 不启动没有   会不会是变压器的匝间短路了  C:\Users\admin\Desktop\无标题.jpg如果把图中“x”处断开3.3v和5v都没有了该怎么检查

网友(点评):
先从后级查起,,,再到变压器前级

网友:
都断路了 怎么还能产生电压啊

网友A:
这图没画错吧,我看了就算断开应该还有5V的,查一下7500的8、11脚输出及相连的推动三极管的C极电压是否正常,二个大电容的电压是否相同或接近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
变压器不会坏的,,,

网友:
建议把光藕,和431一起换掉,也许能好

网友:
待机+5V正常吗?

网友:
对我来说是个新课题,再研究研究吧!

网友:
换换50V1UF的电容

网友:
完全看不懂啊~~~~先去研究研究在说~~~

每次看到你总是要研究学习的,上论坛是来混。。。

网友:
3楼是个高手、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图没画错吧,我看了就算断开应该还有5V的,查一下7500的8、11脚输出及相连的推动三极管的C极电压是否正常 ...

没有画错的  有的元件省略了   今晚回去画详细点   谢谢你的指点 回去再看看

网友B:
我个人认为12V正常,电源基本没问题可能是负载的问题。

网友C:
我建议楼主检查这5V和3。3V回路,换下这两个电路的整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认为12V正常,电源基本没问题可能是负载的问题。

怎么理解  可能是负载的问题
就直接短接绿线 红5v只有4v  3.3v只有2.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建议楼主检查这5V和3。3V回路,换下这两个电路的整流管

这个还没有换  找两颗试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图没画错吧,我看了就算断开应该还有5V的,查一下7500的8、11脚输出及相连的推动三极管的C极电压是否正常 ...

大概测了一下  8脚  11脚的电压都是2.15v    相连的三极管的 EBC电压都差不多 2.23v 1.45v 1.45v    7500b各脚的电压时 2.23  2  2.45  0.09  1.19   2.6    0    2.15      0     0    2.15    8. 6   3.9   3.9  3.9  0

网友:
那位给思路啥  该怎么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概测了一下  8脚  11脚的电压都是2.15v    相连的三极管的 EBC电压都差不多 2.23v 1.45v  ...

7500的电压不对,要换新.我测一ATX300P4(正常能用)的7500芯片脚电压,空载工作为1:4。75V        2:4。65V               3:2。75V    4:0。01V    5:1。5V    6:3。55V      8:2。1V      11:2。09V    12:27。5V   13-15:4。95V
16:1。06V    你的1、2脚和12-16脚的电压都不对,都偏小了,先把7500的12脚供电电容50V47U电解换新的,如果没改善就换7500或TL494,可焊一只16脚的IC座方便有问题时更换

补充内容 (2012-3-5 20:26):
刚才看了以前测推动三极管C1815的数据,管脚排列应该为B、C、E(不是E B C) 2.19V  2.23V  1.51V 楼主的推动管数值也有较大不同

网友:
如果按楼主的说法,在打x处断开就没有5v和3。3v的话,那么5v的整流滤波电路是有问题的,应该检查排除。

网友:
测一下附路上的电阻有没有偏大的,前几天我修了一个+12V偏低的只有10.15V,和它相连一个电阻阻值偏,更换后OK

网友:
7500b 我换个的还是一样的, 12脚供电脚电容没有换的  试一下;  供电电压一般都是9v以上是有点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