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BGA失败

楼主(2012-03-03):
本人在基地买了个CF260,很多都很成功,AMD的芯片就麻烦了,曲线是资料提供的 ,为什么芯片焊上去芯片上的电容就短路 ,主板供电也短路 。拆下来芯片不短路 ,主板也不短路 ?重植株几次都一样 ,难道芯片坏掉了。这个没搞懂。

网友:
AMD的芯片确实容易坏,但是芯片上有电容阻值很低也是正常的,有的是零欧的,供电也短路?全短吗?如果是显卡的话几欧阻值也是正常的哦,实在不行就只有再换个芯片试下了

网友:
AMD的温度曲线不能套用机器自带的,要多多实验总结出适合的。

网友:
供电全短路。0欧。哈哈

网友:
可能是没有做好,重新做一下,希望楼主能做好

网友:
ADM的芯片加焊时bga上罩不要太低.看到珠动了就马上关了.这样坏的比较少一点.

网友:
改有铅 跑有铅曲线

网友:
芯片坏了。我有次买的一个全新6100的北桥。做上去北桥供电就短,摘下来主板和芯片都不短。足足用CF360做了5次,那块板有点变形,所以多做了几次。当时郁闷的要死。把之前加电不显的6100做上去,阻值马上正常。最后再买一个做上去就亮机了。

网友:
他并不是把芯片做短了,很有可能是芯片问题。
因为我有次买的一个全新6100的北桥。做上去北桥供电就短,摘下来主板和芯片都不短。因那块板有点变形,焊油少放,用有铅的锡,一溶就关。做了四次都还是短路,当时郁闷的要死。
把之前加电不显的6100做上去,阻值马上正常。最后再买一个做上去就亮机了。

网友(点评):
我技术不过关 ,以后加强训练 。

网友:
哥 你不会是把芯片方向放反了吧.

网友:
芯片的位置没摆正吧,焊上了,就有连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