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600M,不开机,电流0.01--0.2掉电

楼主(2012-03-03):
DELL,600M,不开机,按开机键,三个小灯很快闪一下就灭了,电流0.012—0.2,掉电。
按开机键测3V电感,电压有上升趋势,测5V电感,丝毫没有变化。量1632/7脚,按开机键测也是丝毫没有动。

查图,得知SUS_ON发自LPC47N254,测Q104/2脚,对地阻值500多,应该不会有短路,

直接更换LPC47N254

Sus_on 出来了。但还是开不了机,顺便测了下Q108/3脚,居然也没有。量R523开路,

换上一个,好了。开机能亮了。于上装机,用适配器,准备烤机,天哪,又和以前一样,开不了。于上又插万用电源,又能开了,折腾了几次才发现,原来电源调在19V,而适配器是19.5V。心想肯定是哪个地方电压高了,保护起来了。于是再拆机,检查一下,发现这样一个芯片烧了一个洞。

查图,得知是COM口管理芯片, 考虑到客户不可能用到这个。直接拿掉不用。

然而还是用适配器开不了机。高了0.5v就不行了,是不是哪个MOS管穿了。于是量保护隔离第一个管,还真的穿了。换上好的,还是不行。量了后面的几个,都没事。这下没思路了。这个老本,肯定还有别的电阻变质。想到硅二极管压降正好是0.6V。反正是一个破本,改吧。于是拿掉保护电感,换上一个二极管。

再用适配器测,可以开机了。于是想办法把这个大二极管装进机子。

装到D壳时,还有一个突出的地方碍事,直接剪掉。反正装好后看不出来。烤机一部720P高清,没有问题。交客户收钱。
本人没什么本事,也没有太多时间查图。只有这种笨办法。有不对的地方,请朋友们批评。平时老是看前辈们的帖,自己也不会发。请指点。
附上图纸

果然有才人啊

网友:
有两下子...

网友:
能想到用二极管压降0.6V,果然有料,高 啊。

网友: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

网友:
LZ 基础很扎实阿   小弟学不才了也忘了

网友:
这个机子还有人修,前年我50收了台还带个新的散热座

网友:
思路很清晰!动手能力也很强!学习了。

网友:
      楼主想法真妙啊, 换是我   都想不到。。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