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520 主板跑码 跑25 不亮

楼主(2012-03-03):
手上有一款昂达主板NF520  每次开机都是不亮  跑码正常到25 就是不亮  供电都正常 打PCI-E  的阻值正常  桥也上过BGA  不制定哪里的问题 请高手帮忙看看 分析一下  是哪里的问题呢  没刷BIOS  编程器坏了  请高手帮个忙

网友:
25有的板子就是显卡不过呀,你既然PCI-E阻值正常桥也上过了  那只有BIOS了

网友:
除了,bios就是外设了,前天刚休过一个工控机,就是跑25,搞了半天,原来是声卡的问题,拔下声卡就ok

网友:
技嘉的主板爱丢BIOS 应该是BIOS 的问题

LZ的是昂达的NF520,不是技嘉的。兄弟、、、、、、、、

网友:
跑25一般是外设,网卡之类的.

网友:
25不只是出现显卡问题呀,学习了

网友:
声卡、网卡、BIOS

网友:
现在还不知道 是哪里的问提呢  没刷BIOS  别的外设备都没有

网友:
清洗一下插槽看看。

网友:
25我刷好过,bios

网友:
刷了就好了 我有一款和你的故障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