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小白。请教问题。

楼主(2012-03-03):
朋友给我了一个dell机器上拆下来的电源。给我的时候说是好的。 我放我电脑上没反应。 短接绿线和黑线也没反应。。  后来看到电源后边有个红色的可以调的东西。 现在显示的是230.  我给拨到另一边去了。 显示的是115. 然后接电,接上电在短接黑线和绿线电源风扇转。  那个是调输入电压的么。。 为什么我调到115风扇可以转。调到230不行了。。 没敢往主板上接。。 接上会有问题么。  求高手说下。。

网友:
测量电压,没有问题就可以上机了哇

网友:
后面那个应该是电压切换的吧,日本的市电是110V的,国内是220V。怎么拨到115就能开机?

网友:
就是,你要拔到115上,不就该听到响声了

网友:
呵呵。。。电容没爆也是奇迹。。。拨回来找问题吧、、

网友:
不要乱动那个开关/小心等下就爆了.

网友:
是,测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
看看  ...看来郁闷

网友:
这个电源需要后面挂负载才能开的。那个拨动开关最好别乱动没见它是红色的吗。(危险)中国市电220V

网友:
那个是电压切换开关 有的电源不接负载是不工作的 我就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