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兄弟帮忙解决一个问题?

楼主(2012-03-03):
客户的一台电脑AMD3600+双核2G内存精英的集显主板,拿来修时,开机自检通过,过XP界面后不进系统,硬盘灯不亮,用PE里的工具检测硬盘有逻辑坏道(串口硬盘),修复后故障依旧,换到其他电脑上能正常使用,更换硬盘(在用的并口硬盘)重装系统,还是一样的故障,刚开始放到那不管,3-5分钟能进系统,后来就5-8分钟慢慢时间越来越长,最后进不了。。。请各位兄弟指点迷津!

网友:
有可能是桥虚焊,记得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妨加焊下

网友:
测试一下南桥有没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换个南桥先 试试

网友:
修这台电脑真划不来,用户的SATA转接头线有问题,烧掉我一块80G的SATA硬盘电路板

网友:
直接换板了事,故障版10元留下研究,本人觉得有三个可能,1内存供电,2南桥才,3CMOS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