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8V 不开机

楼主(2012-03-03):
机器型号:华硕X88V
机器配置:PM45北桥,IBM南桥(为验明真身,特上图片和日期)
华硕X88V-主板背面

华硕X88V--主板正面
故障现象:

开机电流一直升到0.8A,然后停止不动,有轻微电流呈上升之势到0.82A(不开机)
测量结果:
1 测量CPU主供电有0.9V
2 测量H CPU RST#,没有电压,正常应为1.1V,位置如下.为大家以后修此机做个测试点。

3目光转移到时钟电路。测量其第一步供电都正常,第二步晶振有波形,为了快速直接更换晶振,第三部测其外部控制输入条件,当测到41脚时,发现没有电压,

4经电路查找是IO右边的排阻过来的3.3V电压。

5发现3.3V到时钟芯片的41脚线路有轻微发黑41脚阻值明显偏低,说明时钟芯片已经短路,更换时钟9LPR363EDGL,开机正常。
6机器装好,显示正常,拷机中,等待客户取机。

大师 我的机器和你故障差不多 不过我的是CPURST出来了 但时钟41脚没有3.3V 排阻前级有 后级没有3.3V到41脚去 排阻是好的 这个问题是不是也是时钟芯片坏掉了

网友:
呵....我修机没一点思路,,,,,,,,,都是乱来的......怎么办好啊55555555555555

网友(点评):
掌握一定原理,大量维修机器,必成正果!

网友:
我手里现在还有一天华硕的机器没修好唉!郁闷,

网友:
什么型号,什么故障,说来 ,可以分析分析啊

网友:
是啊,时钟芯片的晶振没打波形吗

网友:
无截图,无元件号,怎么看?

网友:
我修供电还行,信号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