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显示器 高级故障

楼主(2012-03-03):
飞利浦显示器LCD的    用几个小时候后黑屏   但是信号灯 常量   关机在开机 亮一下  有黑屏   电源指示灯和信号都有 ,不能确定是灯管还是高压   还是电源板   有遇到同故障的师兄们给点判断   因为要烧几个小时才黑屏   换灯管不太确定    最好有个准确判断,  黑屏后   拔掉电源  在开马上黑屏   电源灯和信号都有  冷了有可以用两小时。

网友:
  直接改个通用的看看,

网友:
高级个皮,这种问题也敢发上来。

网友:
虚惊一场,其实这种问题大多是灯管线脱落

网友:
用两个小时之后 ,试机黑屏,还是暗屏啊!说的具体点呀!?

网友:
如果是飞利浦 190EW9的话,多数是灯管线与灯管的焊接位置有虚焊,~~~~~~~~

网友:
灯管的问题啊,,,什么高级故障,,,修的多了去了,,灯管线接触不良,,厂家偷工减料所致,,,重新焊接灯管线,再加上热缩管就行了。。。如果灯管已老化换灯管。。

网友:
老规矩线上通用版,确定那的问题,。

网友:
LZ这是让人猜呀,你得试了才知道呀。都有可能。接个通用板试一下。

网友:
先拆屏看看是不是灯管虚焊了,如果没有那就果断的把高压线圈换掉,如果没有合适的线圈那就直接加块高压板~~烤机吧~~~~你亮一天也不会灭l了~

网友:
这也算高级故障?
先拆屏看下灯管,,,看灯管有没有烧断线,,灯管有没有老化
灯管有问题搞灯管,线断接线,,,,

若灯管没问题
最简单的就是       去保护,修高压电路或改高压板吧

这故障若在我店,,30分钟内解决(包括拆装机,换灯管)

网友:
群创 屏  就是灯管线 脱落

网友:
我上次碰到一个飞利浦的,点了六个小时才出现故障。故障出现后,就过几分钟反复出现。用测试灯管的工具一测,问题就出来了。是灯管焊接不好。拆屏重焊一下就好了。。这样的毛病没什么了,只要有耐心跟细心。。

网友:
还是灯管的问题啊!

网友:
哪的问题直接用该用的东西测试下就可以确定了!! - -

网友:
除了灯管还能是什么!!!!!!!!!!!!!!!!!

网友:
楼主一看就是新手哈!!这种问题直接拆开干

网友:
高压保护了,重点查的灯管。没问题的话可以换个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