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做不上

楼主(2012-03-03):
有些电脑ghost后解压快完成了就重启,开机后不引导,哪位大侠指点下小弟啊?

网友(点评):
系统分区设为活动没有?如果已设但是是用别的软件设的而不起作用,那么用安装版系统装一次后就可以搞定。

网友:
也许是硬盘有问题

网友:
不引导有可能是分区表错误引起的,也有可能是内存引起的,还有就是有一些老硬盘要在MHDD里清零才能引导

网友:
我也觉得是硬盘坏了  这个有时候是这个样子

网友:
硬盘坏了,今天就遇到一个。你用MHDD检测一下。坏道很多的

网友:
把区的格式从新分一哈试试。

网友:
硬盘问题吧。

网友:
楼主的硬盘引导MBR重建了没、。有可能是MBR引导不正确

网友:
先把C盘格式化,保存设置-重新设置引导-在用shost装系统。
如果不支持shost,那就用慢装系统装。

网友:
主机是好的  硬盘也是

网友:
不能引导有以下几个方面。1。分区表问题。2。主引导记录mbr被病毒改写。(重写mbr)3。主板bios里是否把硬盘屏蔽(因为有时接上可引导的u盘设置bios后没有改回来可以造成不引导)4。活动分区要设置。(如果是用的fat32分区的话用diskgen查看一个硬盘参数有其中一个是0b的话改成0c这是一些老硬盘上出现在问题。)5。如果复制完系统文件然后黑屏还要考虑内存是不是有问题。6。更换硬盘数据线。或检查硬盘供电。7。主板上的问题(我遇到一例至今没有解决所以都正常硬盘也换过就是复制完就黑屏不能做但是查主板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下面就该刷bios了吧但是刷不了英保通所以弄个编程器刷刷看行不)。

没那么复杂,看来是个奸商,经常忽悠客户的。很简单:1.楼主的系统镜像有问题 2.光驱的读写能力不行(如果是优盘PE就另当别论了) 3.没引导主分区或引导失败(用DG、PM、PQ等,进行重新引导) 你说的什么内存问题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是该机有出厂时的隐藏分区,想重做系统必须把该区删掉。

网友:
明天试试   嘿嘿

网友:
谢谢大家   我用手动安装完了   嘿嘿

网友:
如果能进安全模式,进去把显卡驱动卸载掉,然后正常进系统,再打驱动。

网友:
换个内存-还有换个硬盘-

网友:
重写引导区

网友:
那说明这个镜象有问题

网友:
没那么复杂,看来是个奸商,经常忽悠客户的。很简单:1.楼主的系统镜像有问题   2.光驱的读写能力不行(如果是优盘PE就另当别论了) 3.没引导主分区或引导失败(用DG、PM、PQ等,进行重新引导)  你说的什么内存问题、啦主板问题、硬盘数据线问题。。。。。。其中任何一个都能造成不能ghost近系统或进不了系统进不去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