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ew8 电源板 针脚定义

楼主(2012-03-03):
190EW8这款机子,电源板上无针脚定义,故不知道那脚是多少电压,求各位大大帮个忙发一个针脚定义,小生在此谢过

网友:
教你一招,从变压器次级看,有两个三只脚的达林顿管,,也有称复合管,也有人称对管,,顺着复合管的中间脚跑线路就可以找到输出口的供电脚了,直接测量中间那只脚对地的直流电压是多少伏,就可以知道输出脚的电压了。另外也可以直接看支路上的电容,耐压是10V的,这个支路上的电压一般是5V,耐压是25V的,支路电压就是12V。。开关管和亮度脚的查找,在输出口有两根细线通往高压部分的,这两根线就是开关线和亮度线。跑线路,当你发现有一根线直接或通过电阻连到一个三只脚管子的某一个引脚上,那这根就是开关线,亮度线是直接或通过电阻连接电源IC的某一个引脚上,这是亮度线。至于输出脚地线最好找了,与固定镙丝孔上触点相连的,就是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