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算降服了X31

楼主(2012-03-04):
接到同行机器,。开始现象为:插上电源,电流自动上到0.10左右,然后掉电。都知道这是
短路引起的。瞬间测量VINT16,VCC5M,VCC3M,VCC1.2M,VCC1.8M,VCC1.5M,都出来了,看来
问题不大。结果。。。。。。
断开VCC3M电感,加电3.3v烧机,南桥温度迅速上升,换南桥!故障依旧!
发现H8有腐蚀,用酒精清洗,电流稳定在0.10不掉电了。待机偏高啊。。。
仔细观察整块板,发现USB口附近有一个烧焦的小孔,测USB数据线对地值正常,电压2点几,还行,但缺一个Vdd15,
飞线,取一个VDD15R303上端,还没开机,USB5v竟然有了!显然Q89没导通,VDD15使Q90导通,VCC5M加到了USB上。USBPWR-ON 来自H8
   按开机键,H820脚有跳变,第19脚输出无跳变,换H8!(取了个T40板的)
    Q892脚有了3.3VVDD15经分压Q903脚约0.2v4脚输出2点几v,正常。
  新的现象又来了:插上电源,没开机,电流直接上到0.26,用手仔细摸了一下板子,南桥还是热,还有一个地方巨热!一看是U53

它6脚输出2.5v给网卡供电,U53换!网卡附近滤波电容短路,网卡干掉,电容正常了。
但电流还没下来,南桥还是热,一测VCC1.8M没了,1.5M也没了。

  Q594脚有5v2脚无电压,Q59换!没1.8vMAX1845换!还是没1.8v,又量了一下Q59,1脚和5·6脚没通!这事我也能赶上!直接飞了根线,VCC1.8M,VCC1.5M都有了。
待机0.01,因为去了网卡,这是正常的,心情好了许多。
按下开机键,无反应!悲剧!
测南桥晶振,无波型,看来南桥挂了,不知是换了个坏的,还是后来烧的。没办法,再换!
按开机键,检测卡跑85,安全芯片!又上了安全芯片,终于亮机。
过程虽然纠结,但还是有成就感的,发此贴,希望能帮到一些朋友,少走弯路。

网友:
楼主不错,方法多,细心,技术过硬

网友:
不明白 楼主换南桥故障依旧   怎么用酒精清洗就稳定在0.10不掉电了呢  LZ路过

网友:
一块主板上坏这么件,修这X31能收多少钱呀?如果是为练习技术很值得,客户很少有人为这个老本买单维修厂了。

网友:
呵呵,咋们维修的就得这样。。

网友:
学习了。。刚好也在学习本本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