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到多块板子,均为雷击,有经验的望指导下。

楼主(2012-03-04):
翔升N68V

什么智龙什么的,我也是第一次听到的。

多块主板均为不开机,网卡芯片报销的。

插上电源不开机,不通电,1117烫手,不是一般的烫。以我被开水烫的经验,最少有100度左右,就差没冒烟。

卸下网卡芯片,故障依旧

USB不短路,曾经在本论坛多次看到,说USB短路主板就报废。我的不短路,

拆下1117对地阻值我也不知道多少才是正常的。我拆了几块好板子,各部相同,相差很大。

望主板界的元老们给些您们维修的经验,我很想修好它,但几块都是不开机、插上电源1117烫手、拆下网卡芯片也是一样。、、

分享快乐

1117中间脚怎么到处都和地都是短路的呀,我测了下好的板子,都有阻值。不知道从哪先下手。望指示。

网友:
1117烫 测下中间脚对地阻止 100以上基本正常,最直接的点个3.3V上去烧鸡大发,哪里烫杀哪里
祖传秘方

网友:
3.3VSB去的地方不多 网卡 IO 南桥
其他特殊芯片不知道
楼下补充

网友:
楼上基本已经说完
如上所说依旧不能解决的
就没有必要再修了

网友:
多半南桥也挂了吧。

网友:
断开网卡和IO供电,还发烫的话南桥不保,维修价值大打折扣

网友:
呵呵呵~~   主芯片坏了哟

网友A:
兄弟,对地是0该检修什么地方啊,?一头雾水了。

网友B:
雷击的3VSB短路,把网卡拆了,还短的话,十有八九南桥挂了,可以打所有USB接口包括前置的对于阻值,应该能测到短路

网友:
还不是I/O 南桥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雷击的3VSB短路,把网卡拆了,还短的话,十有八九南桥挂了,可以打所有USB接口包括前置的对于阻值,应该能测 ...

我测了下所有USB接口对地阻值有600多。请问测哪最能确定是桥坏了呀?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对地是0该检修什么地方啊,?一头雾水了。

烧啊。3.3不行就5v 12v
看它冒不冒烟

网友:
雷声滚滚  生意来了   南桥挂了,换板子

网友:
雷打的要看运气!很多是网卡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