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03R 显示后1分钟左右掉电

楼主(2012-03-04):
前天接到一台东芝L600-03R,本来是待机不正常有0.2-0.4A左右,拆开后,通电,摸到主供电芯片RT8210B发烫,然后5V对地阻值偏小为6欧,吹下来RT8210B后,阻值正常110欧,翌日订的RT8210B换上去,3V、5V都有了,待机还是偏大0.08A,一按开关键,结果0.08A变为0.01A,电源灯都熄灭了。再开开不了,重插也不行,量5V、 3V 都没了,5V对地阻值又变成6欧了,电击法发现RT8210B又发烫了,拆了它正常了,不过此时电击法5V电感发现电流还是偏大,有0.3-0.4A左右,南北桥芯片HM55有些发烫,拆了HM55,电击法就正常了,(这里实在不解,难道HM55有问题会导致烧RT8210B?)。再次订了一个RT8210B和HM55,翌日又换上去RT8210B,3V 5V 正常了,再BGA上HM55,冷却后上机测试,能开机了,电流刷刷上去了1.28A,停了十几秒才继续上去1.6A左右跳变,然后就显示了,结果提示CMOS电池错误,进BIOS 后,正在改日期时间的时候它自动关机了,然后试了很多次,都是显示后1分钟内会自动关机。其中包括改日期时间好后,也是在LOGO过后一会儿就自动关机了,向各位大虾们求助!!!

补充下,已经换过CPU、内存、刷过BIOS试过了,也重换过HM55芯片,散热也很正常,摸铜管稍微有点热,不到关机的温度!!裸板测试也是一样。

另附上电路图

网友:
可能还有哪小短

网友:
可能是CPU供电电路中的电容虑波不足

网友:
是不是那个电敢空焊了啊!!

网友:
着重查CPU供电感,

网友:
还有小短能显示吗?CPU那块没动过,这款机器是自然坏的,实在不想怀疑那块的问题。论坛查了下,也有几个人遇到东芝L6系列的有这个问题,修好其他问题后也遇到同样的掉电现象,估计是东芝才有这个毛病!

网友:
应该散热不好吧

网友:
这个机器有个场管PQ48(貌似是这个),在板子的中间下方,容易出现漏电之类的,你查一下。

网友:
搞不好是CPU供电不足啊  续流电容

网友:
希望楼主更新下文,期待中

网友:
每次都这样的话,看下cpu供电吧,,
听听,有么有电感有声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