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H HM55与HM57能代替吗?

楼主(2012-03-04):
PCH HM55与HM57能代替吗?

网友:
57代换55可以  55代换57有的机子点不亮

网友:
谢谢楼上的,我现在代替试试。就是用55代57

网友:
不要懒,要动手试试

网友:
替换行不行记得共享一下呀

网友:
这个倒是没有试过!我认为应该不能吧!那HM65呢?

网友:
最好不要代替,原型号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我代替过了,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