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VW193 绿屏

楼主(2012-03-04):
昨天接了个显示器ASUS VW193 整屏绿的少了RGB一个色 但是显示图像看的很正常 换了2621通用的驱动板OK颜色都出来了 但是有雪花点 换2025L刷写通用也是整屏雪花点 客户催本想改个驱动板 但是通用的明显不行
显示器

网友:
用NT91B试试,有时2025挑屏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还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NT91B试试,有时2025挑屏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出处: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7537-1-1.html

网友:
绿屏,肯定是缺少信号,、测测红绿蓝时钟,哪个信号没有出来,或者偏低。。。

网友:
我碰到神舟显示器红屏,开始以为是缺少信号,一直不行换板,客户走后重新刷程序OK

网友:
碰到个缺色,是屏线问题,换了OK

网友:
2025L 2621都可以支持.只是此款机器,很多是用三星屏,刷 程序要注意看看.三星屏的程序比较特殊~~~~~~

网友:
精辟的显示器维修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