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原装板

楼主(2012-03-04):
一块英特尔原装哒板,蓝色的,开机针电压正常,但是不能触发,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这板有什么通病没有,不是IO开机的,或者有什么专用开机芯片吗?那位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你找个图纸,修开关机电路,测测IO的工作条件。。

网友:
我修过一个IBM的主板,绕世界找就没发现开关针,后来慢慢用表笔才找出来

网友:
开机针电压正常  有复位吗  查开机电路 IO触发条件 ,一切要测过了才知道  最好先找到这板子的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