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0进系统死机

楼主(2012-03-04):
IBM X200进系统死机,这一款X200进桌面1分钟左右死机,如果重新安装系统正在解压驱动也死机,不打驱动也是死机。不知道哪位朋友遇到修过这种故障。谢谢。

网友:
刷个BISS吧

网友:
谢谢。我来试一下

网友:
硬盘 内存没问题 就刷BIOS试试

网友:
嗯,都处理过了。还是一样。晕的

网友:
刷bios试下吧

网友:
我换过南桥了,刷过BIOS,也更换过内存,换过CPU供电IC。还是死机,这死机也确实不好修。

网友:
硬盘接口供电你看下

网友:
好的,我来测量 一下

网友:
那就从简单的看起

网友:
好的,我来测量 一下。

网友:
光 停留在 BIOS界面 会死机吗?

网友:
这个机器的现象 是进系统后一分钟不到就死机,如果重装系统的话,在解压驱动就死机,如果用装好的系统进去的话,看到桌面后一分钟左右就死机了。现在换过南桥,刷过BIOS,换过CPU供电IC,换过CPU,主供电的MOS管了,也查了硬盘供电都正常。实在不行,只有放弃了。

网友:
加焊下 北桥啊

网友:
北桥聚成的话,加焊CPU座

在理。

网友A:
没找到问题
就加焊
这板子就是彻底废了
进安全模式看下吧
你会发现惊喜的..........

网友:
版主修没修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找到问题
就加焊
这板子就是彻底废了

好,明天试一下。现在还是老样子,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2012-04-06):
换过硬盘没有?

网友:
我之前修过一个,进系统掉电,温控出了问题了

网友:
进入安全模式不死机,这问题就好解决了,外设,

网友:
换下时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