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不触发通病

楼主(2012-03-04):
今天接了台联想的B450、客户说是不亮机、开机一点反应都没有、没坏之前好好的、没有人为故障。我拿到手后一通电发现待机正常、不能触发、于是拆机、拆完测下没有短路、然后通电测电压、开机按键那正常、三五V没有、什么电压都没有出来、怀疑是南桥、可是测了南桥好像没坏、于是加焊I/O故障依旧、这时刚好有个客户也拿来一台B450说是连键、键盘换过还是一样。我说我给你开个单修好打电话给你、客户说好、客户走后我把机器拆下来对比一下、心想是不是BIOS的问题、于是换之、一通电电流正常跳变OK……

网友:
遇到过此类问题

网友:
B450 BIOS这么容易坏吗?

网友:
没见过,改天遇到了试试!!!

网友:
这BIOS参与开机触发 是容易出问题

网友:
现在还没有遇到,

网友:
嗯  INTEL芯片组的机器很多 BIOS都会出问题

网友:
怎么没人加分啊

网友:
下次遇到不触发  真的留意BIOS了    楼主很幸运    刚好有机器试

网友:
和明基的S52有点像吧   那个Bios 也参与触发

网友:
假如看图纸的话怎么知道BIOS有没有参与触发???????

如果只是线性开启的3V 5V,那就不是BIOS参与,欢迎指教
简单,看3 5V芯片的EN信号是谁给的,是EC给的,就BIOS参与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这么好修的啊

网友:
修过几台,都是bios有问题

网友:
要是设置在主板上直接刷BIOS就更好了

网友:
HP的也有很多是bios问题

网友:
bios问题,这个机型还没遇见过这种问题,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学习了 暂时还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