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5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2-03-04):
昨天修了一台HP CQ45。没啥技术含量,兄弟们就当水贴看吧!机器是一个同行送来的,大概看了一下故障,登记了一下打发走同行后,开修了。快速拆开主板后看看板号,先找图纸(板号为LA-4102P)。大概跑了跑线路。再仔细观察主板有没有外损。无意间看见南桥正中间鼓包,打主板上电感都没对打短,接上直流电源待机0.07明显偏大了,但能正常触发上电。看来只有先更换南桥看看待机能不能恢复正常了。此机的南桥是ICH9的桥,还没有只能从隔壁同行买一个了。拿到南桥后直接上BGA更换。等主板冷却后测主板各大电感均无短路。接直流电源待机为0.01,总算待机正常了。按开关电流跳变了两下停到0.7A左右不动了,等一会键盘灯闪一下接着又闪一下,一只持续闪烁。看来主板还有其它问题,于是测CPU复位(直接由北桥送出,大概1V左右)以及电源好信号都正常,ADS#是没办法法测到的。于是接着测BIOS的波形也基本正常。只能飞线接检测卡看看CPU到底有没有工作了。找到主板上接检测卡的最佳位置JP18处飞线了飞线之前我有个习惯先看看LPC上的线连接是否正常。时钟以及LPC_FRAME#有没有动作。就是这个习惯让我找到了问题所在,JP18的第二脚CLK_DEBUG_PORT_0竟然没有时钟,那就找时钟的根源是由U3供给,看看U3旁边有没有将这预留检测端口时钟的电阻去掉,结果R169是存在的,既然这个没时钟波形,那就测另一个时钟接口了,测U3的14脚CLK_DEBUG_PORT_0也没波形(就在这的一点疏忽让我花了一下午的时间)。测U3的15脚CLK_PCI_EC也没有,测U3的17脚CLK_PCI_ICH是有波形的。这就纠结了,于是查U3的工作条件都满足。报着侥幸心理更换U3还是无果。看来修机子的有耐心,的仔细观察怀疑的地方到底有没有动作,于是又回过头来查U3的13脚和14脚,无意间发现U3的14脚断电再开机上电瞬间有一段时钟脉冲,但马上就终止。测U3的15脚也是一样,13脚直接就没有脉冲。是什么影响LPC总线的时钟不正常的。EC在待机时是能够正常工作的,于是矛头指向新换的南桥上。果断上BGA更换南桥接直流电源,按开关电流一路小跑亮机,此机修复!

网友:
怎么没有人加分

网友:
还不错哦!机器能亮就好!

网友:
维修最怕换了坏芯片

网友:
真的要细心 南桥坏了

网友:
楼主怎么这么肯定换的南桥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