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正常不跑码难道又是bios吗?

楼主(2012-03-04):
如题电压正常不跑码,主板双bios,请高手指教!!

hjq
好象北桥供电电容故了哦,换了试试。AMD的你换个U试试。

网友A:
按住复位键再开机就可以刷了。

网友:
看到这样的板子,直接干北桥。

网友:
COU寻址成功了么?片选信号有么?LPC FRAME有波形么?双BIOS的很少会出现BIOS损坏

网友:
NB  旁的俩电容是不是鼓了

没有错,的确是鼓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住复位键再开机就可以刷了。

老大详细讲解下其中的原理

网友:
昂达七彩虹是一家产的,他们的双BIOS一般都有一个专门的跳线,规则基本通用的:
JBIOSSLC为双BIOS开关跳线 1-2:只使用用户Bios (关闭双Bios功能) 2-3:强制使用安全Bios恢复用户Bios(开机后按提示操作即可) NC:开启双Bios功能(默认使用用户Bios,当用户Bios故障时自动使用安全Bios恢复主Bios)注:当JBIOSSLC跳线设置为NC时,可以通过开机后立刻按Reset键20秒后松手,强制主板从安全Bios启动,恢复用户Bios。 JBAT为清除CMOS跳线 1-2:正常 2-3:清除CMOS 注明:清除CMOS的时候请把JBAT跳线从1-2跳到2-3,再跳回1-2开机。
看你说的应该这个板子是支持两种内存的,根据你使用的内存类型确定要刷新的BIOS,用官方工具刷就行了,否则刷错了就比较烦(万一刷错了结果备份的那个BIOS也是和你类型不一样的你就得找另外一种内存来开机了)

网友(点评):
细致 专心 值得学习

网友:
供电正常主板就跑码了吗?时钟复位呢?一般查到CPU复位OK,才考虑刷BIOS

网友:
这板供电都正常的话可以直接杀北桥

网友:
就是 好像北桥 电容 都鼓包了 哦

同感

网友:
这块主板的北桥也爱虚焊,可以加焊一下。

网友:
昂达690T的我网吧以前都是这种板,前年都淘汰下来了 ,南桥虚焊和BAT电池下里的PCB板线路烂断是通病

网友:
干北桥就Ok了, 呵呵!

网友:
值得学习的一篇帖子。

网友:
干北桥吧 都不用考虑

网友:
看着楼上的都说干北桥,我笑而不语,这是A69T的主板不是N61系列的

网友B:
先把桥旁边两颗爆头的电容换了再说

网友:
不要只要有复位就去想到BIOS,,,,,

网友:
先把你那电容换掉  最明显的故障都没解决  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后把副BIOS放在主BIOS的位置  看看跑码不  不行在考虑干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把桥旁边两颗爆头的电容换了再说
同意楼主`!

网友:
富士康N15235 775系列的全板电压都正常!就是一显示就跑乱码,然后就掉电关机!!!BIOS都换过了!请问该怎么解决?乱码是10 30

网友:
这板多半是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