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VK8M890G通病

楼主(2012-03-04):
AMD940CPU   VIN芯片组,本人修过好好几次故障是不跑码或跑C1,问题在北桥上发热量大造成,一般能看到的现象是
北桥旁边的电容容易鼓,还有那两个MOS管容易坏,还有就是一个LM324的运放其通病就是北桥的发热量大,解决方法
是加个风扇

网友A:
这板子通病,修了N片了,几乎每天都能修到

网友:
可不可以直接把LM324给代换

网友:
谢谢俺还是新手,希望和大家以后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通病,修了N片了,几乎每天都能修到

每天都能修到那不是天天有的赚!

网友:
下次碰到这种板子直接就干那里行了吗

网友:
问题是多种多样的。人家的板子是这个解决办法,也许你的并不是呀!

网友:
基本上都是北桥右边2个MOS其中一个坏了,换的时候把这2个都换新的。

网友:
路过 学习了

cxkjjlb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对,我也修过不少

网友:
修主板的都知道,

网友:
他女马的,很久没有修过这样的主板了

网友:
经验就是好。很简单没什么复杂的。这里应该也叫做没有桥供电吧。

网友:
說真的當主板上面容易發熱的晶片有修改加強散熱的話!!
我想一台電腦應該可以稱好幾年!!
廠商應該也不用想賺錢了!!

网友:
我碰到一块,客户描述是经常随机性死机,就是画面卡主不动了,重启又能用一阵,我拿来检测内存,硬盘,都没问题,电源也没问题,不管三七二十一先ghost一个系统再说,完了进系统发现很多设备的驱动都没装上,然后我又重启系统,蓝屏!再重启,跑码不过,摸北桥,很烫,疑虚焊,压桥,还是不过,再重启,就直接跑D0,不变化了,上CUP带灯测试仪,全亮,座子应该没问题,然后就直接BGA北桥,完了还是跑D0,最后没法了,从一台老机器上拆了一个5400+换上,晕,跑码了,点亮了,可能只是这板子BIOS太老,开机未能识别CPU型号!这板子原来上的是个闪龙3200+,没想到在我手里断了气!!!害我跑了一圈冤枉路!

网友:
哈哈,324坏的倒是少点,供电IC坏得多

网友:
都是修出来的经验。

网友:
经验就是好。很简单没什么复杂的。这里应该也叫做没有桥供电